IIC总线用于10米长的几个部件通信

楼主(2006-11-21):
如题,有使用经验吗?可靠性如何?

网友:
建议你用其他的协议,iic主要使用于板级,
可以用一些差分协议比如485

网友:
请问SPI能做这类的通讯吗?如果只有50cm-1000cm能行吗?速度能做到多少?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是新手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