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无线模块现在做到多少米啊

楼主(2006-11-21):
请问单片机的无线模块现在做到多少米啊?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对于较大功率的能不能有几km?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2。4G的也就几百米

楼主:
谢谢!看来小区范围的点对点通讯想法还不太现实哦

网友(2006-12-28):
802.11最远可以传20公里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最容易实现的方案就是给单片机做一个网络接口,用市场上能买到的无线路由器做P2P就可以传几公里,但这种路由器比较贵,每台超过1万块了。

当然还可以用其它的技术,如GPRS,CDMA,如果能布线的话,用CAN,485,基于IP的六类线和光纤都是很容易实现的,主要是成本的问题,

如果用简单的802.11、zigbee等一些简单的无线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加中继解决,微波也可以,以前我们做过这种项目,传TCP/IP数据很大都没问题。

网友(2015-06-07):
n
模块简介

ZQ-CC2500PA是一款基于CC2500PA无线芯片开发的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是工作在2.4~2.5GHz世界通用ISM频段的无线收发模块。无线收发单元选用功能强大的CC2500芯片,同时集成高集成度的射频前端芯片,使本模块的最高输出功率达到了+22dBm。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22dBm时电流消耗为140mA,接收模式时为25mA,掉电模式时仅2μA

射频前端芯片的收发模式切换与掉电通过2个独立的引脚进行控制,其余引脚和功能与普通的CC2500模块相同。

n
产品特点

Ø
使用CC2500作为无线收发单元。

Ø
2.4GHz全球免申请ISM工作频段。

Ø
工作频段范围2400.0MHz2483.5MHz

Ø
进程射频前端芯片,发射功率最高可达+22dBm

Ø
支持1.2kbps500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Ø
支持多种调制模式(OOKGFSK2-FSKMSK)

Ø
提供对同步字检测、地址校验、灵活的数据包长度以及自动CRC处理的支持

Ø
支持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LQI(链路质量指示)

Ø
通过4线SPI接口与MCU连接,同时提供2个可设定功能的通用数字输出引脚。

Ø
独立的64字节RX FIFOTX FIFO

Ø
工作电压范围:2.0V3.6V

Ø
SMA接口,可方便连接同轴电缆或外置天线。

Ø
工作温度范围:-40+85

Ø
通讯距离:1800

网友(2017-01-10):
來看一下

网友(2017-04-13):
单片机的无线模块现在做到多少米??

网友:
空旷的地方可以到1KM。我用2.4G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