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 se6.1d 仿真时它会突然关闭

楼主(2006-11-21):
其他功能还好好的,一仿真就什么也没提示,软件就关了,郁闷
换了几个license了,还是一样。。。
modelsim se6.1f也是一样
有人遇到同样的情况吗?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是License的原因.

网友:
The crash is due to Windows. Change to Linux OS. Not a license problem.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突然关闭 不过后来再用好像就好了 重启下机器大概会好吧 要不建议重装遍 好像我的重装后没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替换sys_cpt.dll

网友:
应该是license和crack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