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pice 模型参数

楼主(2006-11-22):
模型中的 Pd  Ps 参数应该怎么来设置比较好一点,

   默认的值好像是0,

  但是模拟过程中总是提示警告,说Pd  Ps的值小于W的值,

  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Pd, Ps 是source,drain的周长。
pre-sim不用考虑;
post-sim才用到。

网友:
pre-sim时根据经验加一个就可以了。
post-sim时要根据版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