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差分增益测试激励源的疑问?

楼主(2006-11-23):
最近看到这么运放的一个差分增益测试激励源,请问图中的E8(划红圈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元件,一般在什么库中?
非常感谢!

网友:
电压控制电压源。 vcvs.  一般这类都是以Exxx开头的。
增益好像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增益应该可设!

网友:
hspice手册中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