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与8019问题

楼主(2006-11-23):
我自己作了一块板子,用44b0控制8019与以太网通讯,44b0的A1A2A3A4A5接8019的A0A1A2A3A4,且8019的A8A9接高电平5v,其它地址线接地,i/o地址是300h,8019的复位和初始化也正确,并能正确接收以太网的数据,但在发送数据时,给8019的远程DMA写入数据时,却不知写不对还是写不了,请大家指点.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没人理?

网友:
对8019不是很熟,在做cs8900时候,有一个内环测试功能,写入(带发送)数据通过内环直接发送到接收buff。纯粹的硬件调试方法。
不知道8019是否也有该功能。
不行就将RX+与RX-分别接到TX+和TX-,应当可以吧(没实际做过测试,只是想法)。

楼主:
多谢!

多谢斑竹的解答,已经能写入了,也能发送了.但发送以后却用以太网拦截软件接收不到,从计算机也拼不通,不知为什么?

网友(2007-05-22):
对8019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