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频震荡器电路图,接近日光灯管即可点亮灯管

楼主(2006-11-23):
日光灯两端什么也不接,距离15至30厘米),
震荡器工作时可以使日光灯发光。
震荡器功率:10-20W

震荡器供电:3-5节 9v电池(万用表用的那种)
如果可以的话单管高频震荡电路后面加一个脉冲调制电路 最好可以调节功率的大小

电子信箱:dengjing99202@sina.com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高手,所以我想请教

楼主:

求:高频震荡器电路图,接近日光灯管即可点亮灯管

日光灯两端什么也不接,距离15至30厘米),
震荡器工作时可以使日光灯发光。
震荡器功率:10-20W
震荡器供电:3-5节 9v电池(万用表用的那种)
如果可以的话单管高频震荡电路后面加一个脉冲调制电路 最好可以调节功率的大小

电子信箱:dengjing99202@sina.com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高手,所以我想请教

楼主:
我的震荡器的电路,就是普通的电容反馈电路,就是电子线路书的那种简单电路,震荡电路的供电45v(5节9V电池组成,万用表里用的那种电池,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振荡,日光灯也点不亮,我看见人家的震荡发射器可以把日光灯点亮的!

请论坛斑主,帮我设计一下这个电路号码,本人十分感谢,我个人认为震荡发射器的功率在:10-20W左右,发射频率:100-200Mhz左右,因为日光灯

两头什么也不接,只有满足震荡发射器的功率在:10-20W左右,发射频率:100-200Mhz,日光灯在会点亮阿,

我的邮箱:dengjing99202@sina.com !请论坛斑主 帮帮我

网友:
不难,可是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