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中的采样保持放大问题

楼主(2006-11-24):
大家有知道如何提高采样保持电路精度的吗?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电路,能否指教一下,谢谢了^_^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2008-06-17):
首先要有一个性能指标非常好的运算放大器
其次是采样电容取值要恰当、时序正确
当然为了提高采样保持电路的性能也常使用线性化技术等。

网友(2010-01-11):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