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6-11-24):
usb布线时,经常有阻抗匹配的要求,例如线间以及线对地的阻抗,可是不知道在Powerpcb上怎么设计线宽以及线间距和板结构来达到要求,不知道哪位知道望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没有人回答阿

网友:
阻抗匹配就是避免信号的反射,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
有公式

与板材厚度有关,跟计算电容似的, 我手头没有, 你看看射频微波的书吧
常用PCB是FR4, 1.6

网友(2007-01-01):
路过,顺便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只是不知和链接上那个一样不

网友(2007-08-08):
用软件,很方便

网友:
POWERPCB里面SETUP LAYER可以定义各层的厚度和介电常数,设置完后,点亮传输线网络,CTRL+Q就可以看到阻抗。

网友:
谢谢,阻抗匹配的与否会影响电路的很多性能的!!

网友(2007-10-09):
还是挺讲究的吗?

网友(2008-03-31):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0-12-20):
高手们咋都不愿意来回答呢

网友(2011-01-26):
涨见识了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