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quartus2不能运行

楼主(2006-11-24):
系统是xp sp2.这两个软件都能安装,但运行时总是内存报错,不知什么原因。高手们帮帮忙
还有,我不是装在系统分区,是不是一定要在系统分区才行

网友:
不需要必须装载系统分区,如果装不好最好冲撞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