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系列的FPGA内部的FIFO的读写怎么老不稳定阿?

楼主(2006-11-24):
我最近用cyclone II的FPGA内部的异步FIFO和DSP芯片之间通信,数据写入FIFO之后给DSP发通知信号,然后DSP读数,但是读到的数老不稳定,就是全部的数都往前或往后挪,想来想去觉得FIFO的读请求和读时钟的沿没配对。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换个fpga试试,如果你的模块没有问题,可能是fpga出了问题

网友:
fpga到dsp的时延你考虑了么?有可能是那的毛病

楼主:
谢谢两位楼上的帮忙。我后来怀疑是Quartus里边的lpm_dcfifo这个模块有问题,就换了一个ram来代替fifo,这样之后dsp受到的数是稳定的。

网友(2008-06-29):
你设计的FIFO占用FPGA多少空间?设计的FIFO宽度与深度是多少?

网友:
你应该考虑下你的FIFO的设计情况
并不能说换个ram搞定就是fifo有问题吧?

网友:
FIFO 有问题的可能很小

网友:
请直接用ram
fifo用起来方便,但是不稳定,占资源

网友:
DSP和FPGA的时钟之间相差多大?
个人觉得最好一样

网友(2008-09-22):
如果是FIFO的问题,可能就要关注时序了

内部的FIFO使用起来很简单,一个读一个写
注意时序问题,考虑各种异常。防止因为疏漏导致结果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