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电路的几道题

楼主(2006-11-26):
1 用3片4位比较器,2片4位2选1数据选择器接成4个4位2进制比较器.
2用4位集成全加器接成8位加/减法器(用M信号控制加或减操作)
先谢谢各位高手啊!!!

网友:
用4个4位全加器实现加/减法器:
       为方便说明,设定4位全加器的输入为N1<3:0>、N2<3:0>、C0,输出为S<3:0>、C1。

   假设2个操作数为A<7:0>、B<7:0>,要实现(A+B)、(A-B),以M作为加法/减法控制(M=0加法,M=1减法)。将8个二选一选择器的输出作为2个全加器的一组输入,选择器选择端为M,输入端为B<7:0>和!(B<7:0>),M=0时输出为B<7:0>,M=1时输出为!(B<7:0>),设定输出信号为O<7:0>;2个4位全加器的一组输入分别为:
          全加器1:   输入      N1<3:0>=A<3:0>,N2<3:0>=O<3:0>,C0=0
                           输出      C11,S1<3:0>
          全加器2:   输入      N1<3:0>=A<7:4>,N2<3:0>=O<7:4>,C0=C11
                           输出      C12,S2<3:0>
          全加器3:   输入     N1<3:0>=S1<3:0>,N2<3:0>=0000,C0=1
                           输出     C13,S3<3:0>
          全加器4:   输入     N1<3:0>=S1<7:4>,N2<3:0>=0000,C0=C13
                           输出     C14,S4<3:0>

      以上结果中,加法结果为  S<7:0>=S2<3:0>S1<3:0>,进位C1=C12;
                        减法结果为  S<7:0>=S4<3:0>S3<3:0>,无进位。

网友:
1 用3片4位比较器,2片4位2选1数据选择器接成4个4位2进制比较器.3\-g

这个不太明白,是要得到4个4位比较器吗?
如果是,那么已经有3个4位比较器了,缺一个4位比较器的话,把其中的一个比较器的输入接个二选一选择器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第2题题目要求是用集成4位全加器啊!还能再教一下吗?
谢谢!

网友:
hahababy 回答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你的集成全加器有个数限制吗?
在上面所说的实现方法中就用4个集成全加器就可以了,你把引脚连接好就OK了。

不知道你说的集成全加器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一般74系列的全加器也就这么多的引脚了(除电源/地引脚外):加数4个输入,被加数4个输入,进位入1个输入,全加和4个输出,进位出1个输出,电/地2个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