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JTAG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主(2006-11-26):
ARM jtag 连不上,tdo管脚没有信号输出,jtag的连接没有问题。因为ARM是BGA封装,无法知道是否是焊接问题,除了焊接问题,还会有什么问题导致JTAG连不上目标板?

网友(2007-10-17):
碰到类似的问题,继续关注,希望高人给予解答

网友:
如果焊接没有问题的话,那么:
     你是否把JTAG口屏蔽了,有的芯片的JTAG口是可以被屏蔽掉的,屏蔽后就只能当作IO口了。
     你的JTAG调试器的驱动是否装了,是否支持你所用的调试软件。
     芯片是否正确复位了。

网友(2007-11-26):
1、确认3.3V电压是否存在
2、确认下载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备份的加载线,请验证一下环境的问题.
3、检查是否有开关电路控制JTA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