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PCB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6-11-26):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双层板铺铜顶层敷电源,底层接地,所有的电源和地管脚就近接和铺铜接在一起.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什么叫铺洞啊?

知识听到过,但不知道是什么,既然“铺”那应该有很多铜咯?可是电路板上并不多啊。铺铜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一般不这样铺的,上面和下面都铺地或者电源的。
另外一个就用粗导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

铺铜只是为了保证电势差达到系统的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