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by Dan Clein)

楼主(2006-11-27):
CMOS IC LAYOUT Concepts, Methodologies, and Tools

Dan Clein
Technical Contributor: Gregg Shimokura

Copyright © 2000 by Butterworth–Heinemann

Preface

Acknowledgments                                  xvii ...........................................
1 Introduction                                       1 ..................................................
2 Schematic fundamentals                       7 .............................
3 Layout design                                     22 ...............................................
4 Layout design flows                             68 .....................................
5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specialized
building-block layout design                      91 ..........................
6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building-block
interconnect layout design                       137 .............................
7 Layout design techniques to addres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154 ................................
8 Layout considerations due to process
constraints                                             183 .......................................................
9 Layout design techniques in an
uncertain environment                             201 ....................................
10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tools for
layout                                                     216 ................................................................
Appendix A Audit checklists                       245 ..........................
Appendix B Database management             249 ..............
Appendix C Scheduling                              254 ..................................
Index                                                     257 .................................................................

作者的话

Most textbooks on VLSI cover circuit design techniques or algorithms for CAD tools but none of them are explaining extensively IC Layout challenges. For today's industry, with so many new tools, platforms, methodologies, and design styles being developed all the time, a more unified format is needed. Now here it is, and is for more readers that you may think:
Students studying VLSI Design need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for IC Layout so their projects can be actually manufactured... Students study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Science and tools for VLSI need a book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from processing and design... IC layout designers around the world need a detailed training curriculum that covers more than just one type of layout... Design engineers need a book that can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the layout concepts so their designs can be more realistic and easier to implement... Software developers need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beyond "clean room" specifications, they need a users voice with the specific industry language... Technical marketing and sales people need a dictionary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s required by their customers when they sale software and their own design teams when they sell a product...

But a book about layout is not complete if there are no color graphics. The problem is that colored pages inside a black and white book is very expensive and would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our book. We wanted to make this book as affordable as possible so together with the publishers we decided to offer you a solution, a CD-ROM with additional color pictures. So, you will find in the CD-ROM attached all the color files that we prepared for your edification. But this is not all; we included a full demo version of L-Edit, from Tanner Research Inc. The demo content includes the entire Tanner tools demo so is useful for a new designer or student to try each of them.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a reader to try as he/she learns about each topic. The demo provides access to "danclein" library so once you learned how to open the library all our secrets will be in your hands.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try to build a web site that can be used as questions and answer place.

Please send us Email at cometic@ieee.org for any enquiry.

We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reading our book at list as much as we enjoyed writing it!

Dan Clein & Gregg Shimokura

"本书以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CMOS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各种方法技巧。全书共分10章,阐述了版图设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设计理念,当今流行的几种基本设计流程,专用模块的版图设计技巧,版图设计的高级技术和深层次概念,版图设计的基本工具类型,工具的特性和典型用法。与其他IC设计教程相比,本书注重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版图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关键设计理念,生动形象,简明易懂,可读性强。.
无论对版图设计工程师,还是对电路设计工程师、CAD人员、学习IC设计的学生,本书都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参考指南和培训教程"

楼主: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part2

楼主: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part3

楼主: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part4

楼主: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part5

楼主: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part6

楼主:
PREFACE

PREFACE:

PART ONE: THE BASICS
Where does layout design fit in the overall chip development process? Chapter 1
gives a nontechnical overview of the entire process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layout designer’s role.
The mandate of an IC layout designer is to create the layout masks of
various portions of a chip in compliance with engineering drawings, netlist or
simulation results, and process design rules. To b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ing engineering drawings, the designer needs to understand basic
electricity rules and all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layout of gates. This will be
covered in Chapter 2.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definition of layers. After
we understand how the layers are coordinated to generate devices and connectivity,
we learn about design rules. These are the manufacturing rules that must
be followed to ensure that the chip can be reliably manufactured. The process
engineers determine the minimum manufacturing grid, polygon,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layers, etc. The design rules are the rules that are the factor,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engineering drawings, netlist, etc., will fundamentally decid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hip.

PART TWO: LAYOUT STYLES
If a Layout Designer does not respect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chip won’t work.
If the design rules are not respected, then the chip may not make it out of the prototyping
phase. The art of a good layout designer is to combine both,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e other aspects of a normal project: time to finish, final
size, quality, and so on. . . .
None of the chips just mentioned can claim that they are made up of only
one type of design style these days, so in Chapter 5 we talk about specialization
in design. We discuss full custom, standard cells, gate arrays, and other types of
techniques used in today’s IC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 of each type.
We talk about various techniques and methodologies used in complicated chips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s. The list is long, but some of them are clock generators,
datapath or register files, I/O cells, and memory types. We end the chapter with
chip finishing techniques.

PART THREE: ADVANCED TOPICS
The topic of Chapter 6 is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ig chips for adequate connectivity
and power routing. We learn about methodologies to address all these
and discuss placement impact to routing, floorplanning techniques and results,
preplanned signals, etc.
Chapter 7 assumes that we know the basics and we start dealing with analog
problems, such as capacitors, electromigration, and 45-degree layout, to mention
Special process requirements are explained in Chapter 8. Learning about slits
in wide metals, step coverage, latch-up, and special design rules is possible now
that we understand even the most complicated process rules.
When the environment is uncertain, meaning that the process is not defined
yet or the design not 100 percent simulated, the layout designer has to face new
challenges. That’s why, in Chapter 9, we learn about contacts as cells, test pads,
spare logic gates and spare lines, and laying out a circuit with changes in mind.

PART FOUR: TOOLS OF THE TRADE
Perhaps the most exciting chapter is Chapter 10. This chapter analyzes various
EDA layout design tools required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any kind of layout
design. From crude polygon generation to place-and-route, from generators and
silicon compilers to verification tools, from plotting devices and software to transfer
formats, we try to show you a path through this maze of names, concepts,
methodologies, and usage. This chapter does not try to rate or recommend specific
tools, but it does try to enlighten the novice user about the choices in the marketplace
and how these tools might be adapted to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and
vice versa.
This book is intended to help you protect yourself in a downpour of complicated
design methodologies pitched by EDA vendors, a world in which the
names of companies and tools change all the time, the hot topic each year is different,
and every year pundits at the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are announcing
new catastrophes and solutions.
For example, first the machine was too small (CALMA). Then UNIX came
along and more memory was needed. Place-and-route appeared, along with
verification tools, extraction tools, and new terms like Deep Sub-Micron (DSM),
and so on. Even if the tools are solving most of today’s problems the market
requirements (prices) are always generating new “unsolved mysteries.”
This book is meant to help you prepar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and
advanced concepts, and to learn how to analyze new methodologi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of new tools. I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for all of you, and
I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receive your comments. Please write me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Dan Clein
826 Riddell Avenue North
Ottawa, Ontario
Canada
K2A 2V9
cometic@ieee.org
only a few.

楼主:
Boston Oxford Auckland Johannesburg Melbourne New Delhi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楼主:
"本书以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CMOS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理念和各种方法技巧。全书共分10章,阐述了版图设计技术的基本概念和设计理念,当今流行的几种基本设计流程,专用模块的版图设计技巧,版图设计的高级技术和深层次概念,版图设计的基本工具类型,工具的特性和典型用法。与其他IC设计教程相比,本书注重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版图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关键设计理念,生动形象,简明易懂,可读性强。.
无论对版图设计工程师,还是对电路设计工程师、CAD人员、学习IC设计的学生,本书都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参考指南和培训教程"

楼主:
Book Description
This book includes basic methodologies, review of basic electrical rules and how they apply, design rules, IC planning, detailed checklists for design review, specific layout design flows, specialized block design, interconnect design, and also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design limitations due to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Practical, hands-on approach to CMOS layout theory and design

*Offers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the training materials they need to stay current in circuit design technology.

*Cover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their effect on layout and design decisions

Book Info
Presents the basics and theory of IC layout and design, and useful step-by-step procedures to make every circuit designer's job easier and more productive. Softcover. CD-ROM included. DLC: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s, Complementary-Computer-aided design.

楼主:
This book is a good choice to learn mask design if you want to keep it as simple and cook-book like as possible. The book focuses on basic CMOS digital.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of all mask design is in CMOS digital, so that makes sense. Ancillary topics are brought up, such as simplified electronic conceptualizations of transistors, resistors, capacitance, current density, it even touches on more specialized areas such as floor planning and routing. This book covers a lot of ground lightly, but never with any engineering depth. I ignored those areas where, in my opinion, the author crossed the line of over-simplification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the indication of current flow in P transistors is well meaning but incorrect, for example), in my earliest review of this book. But now that several years have passed and I have seen first-hand how this has at times confused mask design students, I feel that it should be mentioned.
Engineers and experienced mask designers should consider one of the more in-depth books, such as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or IC Layout Basics: A Practical Guide, or IC Mask Design: Essential Layout Techniques, or one of the many VLSI Design 101 texts for electronic engineering students.

Purchase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if you want to focus on analog mask design issues, or any of the above-mentioned books for the more specialized or difficult material such as analog layout, the bipolar transistor, power, VFET, MESFET, heterojunction, GaAs, SiGe, discrete, infra-red low bandgap materials, light collection, minority carriers, high voltage layout techniques, or anything more difficult, advanced, unusual, or for engineers versus mask designers.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is so good as to be an excellent reference for even the working mask designer and engineer.

Everyone is different. Perhaps if you wish to learn mask design as if it were more like drafting, as some vocational schools still do, then this book is for you. I'm a senior analog chip design engineer and an advanced-level mask designer. I've worked with beginning mask designers. My opinion is that the mask-design-like-drafting path does not an excellent mask designer make, and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books would be better to learn by, even if less simple.

楼主:
FROM AMAZON
"
Customers who bought this item also bought :

Art of Analog Layout, The (2nd Edition) by Alan Hastings

IC Layout Basics : A Practical Guide by Christopher Saint

IC Mask Design: Essential Layout Techniques by Christopher Saint

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Second Edition by R. Jacob Baker

CMOS Mixed-Signal Circuit Design by R. Jacob Baker  "

楼主:
作者的话

作者的话

Most textbooks on VLSI cover circuit design techniques or algorithms for CAD tools but none of them are explaining extensively IC Layout challenges. For today's industry, with so many new tools, platforms, methodologies, and design styles being developed all the time, a more unified format is needed. Now here it is, and is for more readers that you may think:
Students studying VLSI Design need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for IC Layout so their projects can be actually manufactured... Students study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Science and tools for VLSI need a book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from processing and design... IC layout designers around the world need a detailed training curriculum that covers more than just one type of layout... Design engineers need a book that can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the layout concepts so their designs can be more realistic and easier to implement... Software developers need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beyond "clean room" specifications, they need a users voice with the specific industry language... Technical marketing and sales people need a dictionary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s required by their customers when they sale software and their own design teams when they sell a product...

But a book about layout is not complete if there are no color graphics. The problem is that colored pages inside a black and white book is very expensive and would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our book. We wanted to make this book as affordable as possible so together with the publishers we decided to offer you a solution, a CD-ROM with additional color pictures. So, you will find in the CD-ROM attached all the color files that we prepared for your edification. But this is not all; we included a full demo version of L-Edit, from Tanner Research Inc. The demo content includes the entire Tanner tools demo so is useful for a new designer or student to try each of them.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a reader to try as he/she learns about each topic. The demo provides access to "danclein" library so once you learned how to open the library all our secrets will be in your hands.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try to build a web site that can be used as questions and answer place.

Please send us Email at cometic@ieee.org for any enquiry.

We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reading our book at list as much as we enjoyed writing it!

Dan Clein & Gregg Shimokura

网友:
偶下了,顺便再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thanks!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内容呢?

楼主:
内容首页就有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网友:
听大家说得这么好,我也来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又没钱了~~~~~

网友:
终于下完了~~~~~

楼主(2007-01-03):
经典LAYOUT丛书!

网友:
看过中文版,不过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

楼主:
所以才鼓励看原版的啊!

楼主:
作者的话

Most textbooks on VLSI cover circuit design techniques or algorithms for CAD tools but none of them are explaining extensively IC Layout challenges. For today's industry, with so many new tools, platforms, methodologies, and design styles being developed all the time, a more unified format is needed. Now here it is, and is for more readers that you may think:
Students studying VLSI Design need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for IC Layout so their projects can be actually manufactured... Students study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Science and tools for VLSI need a book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from processing and design... IC layout designers around the world need a detailed training curriculum that covers more than just one type of layout... Design engineers need a book that can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the layout concepts so their designs can be more realistic and easier to implement... Software developers need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beyond "clean room" specifications, they need a users voice with the specific industry language... Technical marketing and sales people need a dictionary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s required by their customers when they sale software and their own design teams when they sell a product...

But a book about layout is not complete if there are no color graphics. The problem is that colored pages inside a black and white book is very expensive and would have raised the price of our book. We wanted to make this book as affordable as possible so together with the publishers we decided to offer you a solution, a CD-ROM with additional color pictures. So, you will find in the CD-ROM attached all the color files that we prepared for your edification. But this is not all; we included a full demo version of L-Edit, from Tanner Research Inc. The demo content includes the entire Tanner tools demo so is useful for a new designer or student to try each of them.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a reader to try as he/she learns about each topic. The demo provides access to "danclein" library so once you learned how to open the library all our secrets will be in your hands.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try to build a web site that can be used as questions and answer place.

Please send us Email at cometic@ieee.org for any enquiry.

We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reading our book at list as much as we enjoyed writing it!

Dan Clein & Gregg Shimokura

网友(2007-02-04):
看了  不后悔

网友(2007-05-17):
顶啊,真是太好了,谢谢啊

网友(2007-08-27):
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7-11-24):
内容如题,非常好的一本书。

网友:
以前看过,由浅及深,不错的资料!!!1

网友:
哦,MY GOD!没钱啦

网友:
it's real a useful tool book! you may like it

网友:
真是一本好書呀,

楼主(2008-01-16):
可以和Analog Layout 对照着看!

网友(2008-05-05):
CMOS_IC_Layout_Concepts__Methodologies__and_Tools

网友:
都是好书,支持

网友(2010-03-15):
找这个电子书很久了!在这里发现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0-05-20):
本来想学编程病毒的。既然IC人才少 就来学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回复有点拿啊

网友(2013-10-15):
kan yi kan ha

网友:
xia bu liao le o

网友(2014-09-19):
多谢分享!下来看看2

网友(2014-11-07):
布局前的准备:

1 查看捕捉点设置是否正确.08工艺为0.1,06工艺为0.05,05工艺为0.025.
2 Cell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否则无法做DRACULA检查.
3 布局前考虑好出PIN的方向和位置
4 布局前分析电路,完成同一功能的MOS管画在一起
5 对两层金属走向预先订好。一个图中栅的走向尽量一致,不要有横有竖。
6 对pin分类,vdd,vddx注意不要混淆,不同电位(衬底接不同电压)的n井分开.混合信号的电路尤其注意这点.
7 在正确的路径下(一般是进到~/opus)打开icfb.
8 更改cell时查看路径,一定要在正确的library下更改,以防copy过来的cell是在其他的library下,被改错.
9 将不同电位的N井找出来.

布局时注意:

10 更改原理图后一定记得check and save
11 完成每个cell后要归原点
12 DEVICE的 个数 是否和原理图一至(有并联的管子时注意);各DEVICE的尺寸是否和原理图一至。一般在拿到原理图之后,会对布局有大概的规划,先画DEVICE,(DIVECE之间不必用最小间距,根据经验考虑连线空间留出空隙)再连线。画DEVICE后从EXTRACTED中看参数检验对错。对每个device器件的各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与其他物体连线 必须 先有考虑(与经验及floorplan的水平有关).
13 如果一个cell调用其它cell,被调用的cell的vssx,vddx,vssb,vddb如果没有和外层cell连起来,要打上PIN,否则通不过diva检查.尽量在布局低层cell时就连起来
14 尽量用最上层金属接出PIN。
15 接出去的线拉到cell边缘,布局时记得留出走线空间.
16 金属连线不宜过长;
17 电容一般最后画,在空档处拼凑。
18 小尺寸的mos管孔可以少打一点.
19 LABEL标识元件时不要用y0层,mapfile不认。
20 管子的沟道上尽量不要走线;M2的影响比M1小.
21 电容上下级板的电压注意要均匀分布;电容的长宽不宜相差过大。可以多个电阻并联.
22 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
23 栅上的孔最好打在栅的中间位置.
24 U形的mos管用整片方形的栅覆盖diff层,不要用layer generation的方法生成U形栅.
25 一般打孔最少打两个
26 Contact面积允许的情况下,能打越多越好,尤其是input/output部分,因为电流较大.但如果contact阻值远大于diffusion则不适用.传导线越宽越好,因为可以减少电阻值,但也增加了电容值.
27 薄氧化层是否有对应的植入层
28 金属连接孔可以嵌在diffusion的孔中间.
29 两段金属连接处重叠的地方注意金属线最小宽度
30 连线接头处一定要重叠,画的时候将该区域放大可避免此错误。
31 摆放各个小CELL时注意不要挤得太近,没有留出走线空间。最后线只能从DEVICE上跨过去。
32 Text2,y0层只是用来做检查或标志用,不用于光刻制造.
33 芯片内部的电源线/地线和ESD上的电源线/地线分开接;数模信号的电源线/地线分开。
34 Pad的pass窗口的尺寸画成整数90um.
35 连接Esd电路的线不能断,如果改变走向不要换金属层
36 Esd电路中无VDDX,VSSX,是VDDB,VSSB.
37 PAD和ESD最好使用M1连接,宽度不小于20um;使用M2连接时,pad上不用打VIA孔,在ESD电路上打。
38 PAD与芯片内部cell的连线要从ESD电路上接过去。
39 Esd电路的SOURCE放两边,DRAIN放中间。
40 ESD的D端的孔到poly的间距为4,S端到poly的间距为^+0.2.防止大电流从D端进来时影响poly.
41 ESD的pmos管与其他ESD或POWER的nmos管至少相距70um以上。
42 大尺寸的pmos/nmos与其他nmos/pmos(非powermos和ESD)的间距不够70um时,但最好不要小于50um,中间加NWELL,打上NTAP.
43 NWELL和PTAP的隔离效果有什么不同?NWELL较深,效果较好.
44 只有esd电路中的管子才可以用2*2um的孔.怎么判断ESD电路?上拉P管的D/G均接VDD,S接PAD;下拉N管的G/S接VSS,D接PAD.P/N管起二极管的作用.
45 摆放ESD时nmos摆在最外缘,pmos在内.
46 关于匹配电路,放大电路不需要和下面的电流源匹配。什么是匹配?使需要匹配的管子所处的光刻环境一样。 匹配分为横向,纵向,和中心匹配。1221为纵向匹配,12为中心匹配(把上方1转到下方1时,上方2也达到下方2位置)21中心匹配最佳。
47 尺寸非常小的匹配管子对匹配画法要求不严格.4个以上的匹配管子,局部和整体都匹配的匹配方式最佳.
48 在匹配电路的mos管左右画上dummy,用poly,poly的尺寸与管子尺寸一样,dummy与相邻的第一个poly gate的间距等于poly gate之间的间距.
49 电阻的匹配,例如1,2两电阻需要匹配,仍是1221等方法。电阻dummy两头接地vssx。
50 Via不要打在电阻体,电容(poly)边缘上面.
51 05工艺中resistor层只是做检查用
52 电阻连线处孔越多,各个VIA孔的电阻是并联关系,孔形成的电阻变小.
53 电阻的dummy是保证处于边缘的电阻与其他电阻蚀刻环境一样.
54 电容的匹配,值,接线,位置的匹配。
55 电阻连接fuse的pad的连线要稍宽,因为通过的电流较大.fuse的容丝用最上层金属.

56 关于powermos

① powermos一般接pin,要用足够宽的金属线接,
② 几种缩小面积的画法。
③ 栅的间距?无要求。栅的长度不能超过100um
57 Power mos要考虑瞬时大电流通过的情况,保证电流到达各处的路径的电阻相差不大.(适应所有存在大电流通过的情况).
58 金属层dummy要和金属走向一致,即如果M2横走,M2的dummy也是横走向
59 低层cell的pin,label等要整齐,and不要删掉以备后用.
60 匹配电路的栅如果横走,之间连接用的金属线会是竖走,用金属一层,和规定的金属走向一致。
61 不同宽度金属连接的影响?整个layout面积较大时影响可忽略.
62 输出端节电容要小.多个管子并联,有一端是输出时注意做到这点.
63 做DRACULA检查时,如果先运行drc,drc检查没有完毕时做了lvs检查,那么drc检查的每一步会比lvs检查的每一步快;反之,lvs会比drc快.
64 最终DRACULA通过之后在layout图中空隙处加上ptap,先用thin-oxid将空隙处填满,再打上孔,金属宽度不要超过10,即一行最多8个孔(06工艺)
65 为防止信号串扰,在两电路间加上PTAP,此PTAP单独连接VSS PAD.
66 金属上走过的电压很大时,为避免尖角放电,拐角处用斜角,不能走90度度的直角.
67 如果w=20,可画成两个w=10mos管并联
68 并联的管子共用端为S端,或D端;串联的管子共用端为s/d端.

出错检查:

69 DEVICE的各端是否都有连线;连线是否正确;
70 完成布局检查时要查看每个接线的地方是否都有连线,特别注意VSSX,VDDX
71 查线时用SHOTS将线高亮显示,便于找出可以合并或是缩短距离的金属线。
72 多个电阻(大于两根)打上DUMMY。保证每根电阻在光刻时所处的环境一样,最外面的电阻的NPIM层要超出EPOLY2 0.55 um,即两根电阻间距的一半。
73 无关的MOS管的THIN要断开,不要连在一起
74 并联的管子注意漏源合并,不要连错线。一个管子的源端也是另一个管子的源端
75 做DRAC检查时最上层的pin的名称用text2标识。Text2的名称要和该pin的名称一样.
76 大CELL不要做DIVA检查,用DRACULE.
77 Text2层要打在最顶层cell里.如果打在pad上,于最顶层调用此PAD,Dracula无法认出此pin.
78 消除电阻dummy的lvs报错,把nimp和RPdummy层移出最边缘的电阻,不要覆盖dummy
79 06工艺中M1最小宽度0.8,如果用0.8的M1拐线,虽然diva的drc不报错,但DRACULE的drc会在拐角处报错.要在拐角处加宽金属线.
80 最后DRACULA的lvs通过,但是drc没有过,每次改正drc错误前可把layout图存成layout1,再改正.以免改错影响lvs不通过,旧版图也被保存下来了.
81 Cell中间的连线尽量在低层cell中连完,不要放在高层cell中连,特别不要在最高层cell中连,因为最高层cell的布局经常会改动,走线容易因为cell的移动变得混乱.
82 DRACULA的drc无法检查出pad必须满足pad到与pad无关的物体间距为10这一规则.
83 做DRACULA检查时开两个窗口,一个用于lvs,一个用于drc.可同时进行,节省时间.

容易犯的错误

84 电阻忘记加dummy
85 使用NS功能后没有复原(选取AS),之后又进行整图移动操作,结果被NS的元件没有移动,图形被破坏.
86 使用strech功能时错选.每次操作时注意看图左下角提示.
87 Op电路中输入放大端的管子的衬底不接vddb/vddx.
88 是否按下capslock键后没有还原就操作
节省面积的途径
89 电源线下面可以画有器件.节省面积.
90 电阻上面可以走线,画电阻的区域可以充分利用。
91 电阻的长度画越长越省面积。
92 走线时金属线宽走最小可以节省面积.并不需要走孔的宽度.
93 做新版本的layout图时,旧图保存,不要改动或删除。减小面积时如果低层CELL的线有与外层CELL相连,可以从更改连线入手,减小走线面积。
94 版图中面积被device,device的间隔和走线空间分割。减小面积一般从走线空间入手,更改FLOORPLAN。

有自己总结的,也有很多同事从调试记录中摘抄出来的经典,更有自己从网上资源中与不认识的好友交流中得知并验证的,在这里希望也能够和大家讨论!也希望这个板块不要办成单纯的资源板块,希望多一点技术流上的讨论。因为ASIC的很多知识其实来源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无数次的失败!

网友:
布局前的准备:

1 查看捕捉点设置是否正确.08工艺为0.1,06工艺为0.05,05工艺为0.025.
2 Cell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否则无法做DRACULA检查.
3 布局前考虑好出PIN的方向和位置
4 布局前分析电路,完成同一功能的MOS管画在一起
5 对两层金属走向预先订好。一个图中栅的走向尽量一致,不要有横有竖。
6 对pin分类,vdd,vddx注意不要混淆,不同电位(衬底接不同电压)的n井分开.混合信号的电路尤其注意这点.
7 在正确的路径下(一般是进到~/opus)打开icfb.
8 更改cell时查看路径,一定要在正确的library下更改,以防copy过来的cell是在其他的library下,被改错.
9 将不同电位的N井找出来.

布局时注意:

10 更改原理图后一定记得check and save
11 完成每个cell后要归原点
12 DEVICE的 个数 是否和原理图一至(有并联的管子时注意);各DEVICE的尺寸是否和原理图一至。一般在拿到原理图之后,会对布局有大概的规划,先画DEVICE,(DIVECE之间不必用最小间距,根据经验考虑连线空间留出空隙)再连线。画DEVICE后从EXTRACTED中看参数检验对错。对每个device器件的各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与其他物体连线 必须 先有考虑(与经验及floorplan的水平有关).
13 如果一个cell调用其它cell,被调用的cell的vssx,vddx,vssb,vddb如果没有和外层cell连起来,要打上PIN,否则通不过diva检查.尽量在布局低层cell时就连起来
14 尽量用最上层金属接出PIN。
15 接出去的线拉到cell边缘,布局时记得留出走线空间.
16 金属连线不宜过长;
17 电容一般最后画,在空档处拼凑。
18 小尺寸的mos管孔可以少打一点.
19 LABEL标识元件时不要用y0层,mapfile不认。
20 管子的沟道上尽量不要走线;M2的影响比M1小.
21 电容上下级板的电压注意要均匀分布;电容的长宽不宜相差过大。可以多个电阻并联.
22 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
23 栅上的孔最好打在栅的中间位置.
24 U形的mos管用整片方形的栅覆盖diff层,不要用layer generation的方法生成U形栅.
25 一般打孔最少打两个
26 Contact面积允许的情况下,能打越多越好,尤其是input/output部分,因为电流较大.但如果contact阻值远大于diffusion则不适用.传导线越宽越好,因为可以减少电阻值,但也增加了电容值.
27 薄氧化层是否有对应的植入层
28 金属连接孔可以嵌在diffusion的孔中间.
29 两段金属连接处重叠的地方注意金属线最小宽度
30 连线接头处一定要重叠,画的时候将该区域放大可避免此错误。
31 摆放各个小CELL时注意不要挤得太近,没有留出走线空间。最后线只能从DEVICE上跨过去。
32 Text2,y0层只是用来做检查或标志用,不用于光刻制造.
33 芯片内部的电源线/地线和ESD上的电源线/地线分开接;数模信号的电源线/地线分开。
34 Pad的pass窗口的尺寸画成整数90um.
35 连接Esd电路的线不能断,如果改变走向不要换金属层
36 Esd电路中无VDDX,VSSX,是VDDB,VSSB.
37 PAD和ESD最好使用M1连接,宽度不小于20um;使用M2连接时,pad上不用打VIA孔,在ESD电路上打。
38 PAD与芯片内部cell的连线要从ESD电路上接过去。
39 Esd电路的SOURCE放两边,DRAIN放中间。
40 ESD的D端的孔到poly的间距为4,S端到poly的间距为^+0.2.防止大电流从D端进来时影响poly.
41 ESD的pmos管与其他ESD或POWER的nmos管至少相距70um以上。
42 大尺寸的pmos/nmos与其他nmos/pmos(非powermos和ESD)的间距不够70um时,但最好不要小于50um,中间加NWELL,打上NTAP.
43 NWELL和PTAP的隔离效果有什么不同?NWELL较深,效果较好.
44 只有esd电路中的管子才可以用2*2um的孔.怎么判断ESD电路?上拉P管的D/G均接VDD,S接PAD;下拉N管的G/S接VSS,D接PAD.P/N管起二极管的作用.
45 摆放ESD时nmos摆在最外缘,pmos在内.
46 关于匹配电路,放大电路不需要和下面的电流源匹配。什么是匹配?使需要匹配的管子所处的光刻环境一样。 匹配分为横向,纵向,和中心匹配。1221为纵向匹配,12为中心匹配(把上方1转到下方1时,上方2也达到下方2位置)21中心匹配最佳。
47 尺寸非常小的匹配管子对匹配画法要求不严格.4个以上的匹配管子,局部和整体都匹配的匹配方式最佳.
48 在匹配电路的mos管左右画上dummy,用poly,poly的尺寸与管子尺寸一样,dummy与相邻的第一个poly gate的间距等于poly gate之间的间距.
49 电阻的匹配,例如1,2两电阻需要匹配,仍是1221等方法。电阻dummy两头接地vssx。
50 Via不要打在电阻体,电容(poly)边缘上面.
51 05工艺中resistor层只是做检查用
52 电阻连线处孔越多,各个VIA孔的电阻是并联关系,孔形成的电阻变小.
53 电阻的dummy是保证处于边缘的电阻与其他电阻蚀刻环境一样.
54 电容的匹配,值,接线,位置的匹配。
55 电阻连接fuse的pad的连线要稍宽,因为通过的电流较大.fuse的容丝用最上层金属.

56 关于powermos

① powermos一般接pin,要用足够宽的金属线接,
② 几种缩小面积的画法。
③ 栅的间距?无要求。栅的长度不能超过100um
57 Power mos要考虑瞬时大电流通过的情况,保证电流到达各处的路径的电阻相差不大.(适应所有存在大电流通过的情况).
58 金属层dummy要和金属走向一致,即如果M2横走,M2的dummy也是横走向
59 低层cell的pin,label等要整齐,and不要删掉以备后用.
60 匹配电路的栅如果横走,之间连接用的金属线会是竖走,用金属一层,和规定的金属走向一致。
61 不同宽度金属连接的影响?整个layout面积较大时影响可忽略.
62 输出端节电容要小.多个管子并联,有一端是输出时注意做到这点.
63 做DRACULA检查时,如果先运行drc,drc检查没有完毕时做了lvs检查,那么drc检查的每一步会比lvs检查的每一步快;反之,lvs会比drc快.

网友:
布局前的准备:
1 查看捕捉点设置是否正确.08工艺为0.1,06工艺为0.05,05工艺为0.025.

网友:
这本书很经典 要是有中文版就更好了!

网友(2015-01-05):


网友(2015-11-27):
感谢楼主,eetop真宝地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eetop真宝地

网友:
竟然没xinyuan了~~~不好意思,灌点水,请版主理解

网友(2016-09-13):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2018-08-12):
回复 网友B:

    前辈发的这个链接杠杠的哇,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