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翻译一下这段话,谢谢

楼主(2006-11-27):
This is the input to the error amplifier which
compares the VID divided feedback voltage to the internal
0.6V reference voltage.

这是一个信号的描述。

谢谢了

网友:
这是错误放大器的输入端,它将反馈的分压VID与内部0.6V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个人理解如上。这个是不是检测用的?

网友:
好像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