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挂flash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6-11-27):
大家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帮小弟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现在是用51单片机做开发,想外挂一个512k的flash芯片,问题是flash芯片地址线为19根,单片机只有16根。我想的办法是用3个I/O口模拟一下,不过这样感觉太麻烦了,每次都需要更改那3个I/O口的电平。所以想麻烦大家帮忙出出方案,小弟在这里谢谢了。邮箱为caiyanpo@163.com.

网友:
有的51单片机有SPI总线的,很好用的!
还比较快,变成很容易!

网友:
可以考虑复用,或者象楼上的那样换串行方式。

网友(2006-12-31):
这个不麻烦,可以用P1脚的3各IO口做bank的地址线,

网友:
除非换单片机,否则只能麻烦点了(再说好象也麻烦不到哪儿去啊)

网友:
flash的访问方式

Flash的存储模式访问不是像硬盘一样不能直接访问物理空间吗?只是访问逻辑空间需要那么多地址线都接吗?

网友:
你可以参考 c51 user's guide
varbanking
也可以自己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