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ycloneII芯片实现SPI串口协议的传输速度上限是多少?

楼主(2006-11-27):
我想用CycloneII芯片EP2C20F256C8做一个SPI串口协议,我需要的串口传输速率达到15Mbits/s,不知道Cyclone II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呀?Cyclone II的芯片实现SPI串口协议的传输速率上限是多少?[52RD.com]
[52RD.com]
   我昨晚在Altera的主页上看到用Cyclone II芯片做串口SPI协议速度达不到,上限只有1MBits/s,而我选的数模转换器AD5668要求的输入端串口传输速率是48KHz*32bits*8=15Mbits/s,这可能无法在CycloneII的FPGA上实现这么高速度的串口协议,它仅仅能完成到1Mbits/s.今天上午跟艾睿北京代理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他们说估计是有问题的。下午又跟骏龙北京代理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又说可以,你的速度太低了,肯定没问题的。我现在都晕了,到底谁家说的对呀?下面是altera网页关于CycloneII的串口描述:[52RD.com]
Serial Bus Interfaces[52RD.com]
Cyclone II devices support a variety of serial bus interfaces such as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 IEEE 1394 standard, and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shown in Table 2).[52RD.com]
Table 2. Serial Bus Interface Support in Cyclone II Devices  [52RD.com]
Protocol                                               SPI        I2C          IEEE 1394         USB 2.0 [52RD.com]
Maximum Bandwidth (Mbps)            1           3.4              400                    480 [52RD.com]
[52RD.com]
Note:[52RD.com]
Maximum bandwidth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data rate. [52RD.com]
The SPI and I2C standards can be implemented in Cyclone II devices to provide low-speed communication links between integrated circuits, processors and peripherals. The IEEE 1394 and USB standards provide connections between processors, computers, and other devices. Cyclone II devices can be used to implement the bus controllers and interface with the PHY devices. All these serial bus interfaces are typically used in price-sensitive consumer products. The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provides an ideal low-cost solu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standards and custom functions in these applications.

网友:
不会吧,,,一定要那么快吗?
就我所知,
1。你自己来定写的的话,SPI可以由你的代码及你的时钟定下来
2。你是接DAC,应该只发不收,更好写
3。AD5668要求的输入端串口传输速率是48KHz*32bits*8=15Mbits/s-----应该是上限而不是下限。。

楼主:
谢谢回答,还有点晕。

谢谢回答,我还是有点晕。
我的AD5668要求是8路音频信号同步输出的,一次时钟节拍同时送出8路模拟信号。所以串口输入端的数据速率被抬高了8倍(是输出端速率的8倍),AD5668的输入移位寄存器是32位的(分辨率是16bits)。所以我的串口端要依次将8个这种32位移位寄存器写满以后,再同时送往8个DAC寄存器完成数模转换。所以速度是48Khz*32*8=12.3Mbi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