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灌进学习板上可以,自己的PCB上仿真也可以,灌进去就不行

楼主(2006-11-28):
我的程序在学习板上仿真或灌进去都可以,在自己的板上仿真可以,灌进去就不行了,查看内容,写进去的也都正确,使用时从串口输入AT指令会有反应,但都是乱码,谁见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额?

谁有好的建议提出来试试额,真的是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芯片,什么板子,怎么样的程序,在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板子说明

用的是LPC2138的芯片,学习板是ZLG的,仅仅调试串口,用中断的方式接收和发送,程序在学习板上仿真或灌进去都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调试可以,灌进去却 不行,输入的信息他会有输出,但是都是乱码,我查看了灌进去的程序也正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原理图与zlg的完全一致,从你的现象上看,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再有就是串口接地的问题。看看你的串口的5脚焊接有没有问题,同PC串口线连接情况。

楼主:
原理图不一样的
程序在我的板子上DEBUG都可以,不该是串口的问题 吧?
我觉得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吧,硬件DEBUG可以,会出问题吗?

楼主:
解决了

是一直在ISP中没有出来,P0.14管脚没有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