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芯片选型

楼主(2006-11-28):
由于项目需要用到arm芯片来控制多个dsp和fpga协同工作,所以要开始学arm,但是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师兄先让查查arm芯片,定下来要用哪个arm芯片,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把师兄的要求写在下面:
(1)主要用来做控制,调度用,所以我想应该arm7或arm9都可以了
(2)接口方面,希望接口多一些,比如,IIC,SPI,UART,USB等,USB最好是2。0的
(3)因为要与dsp和fpga通信,所以最好能找到实现相对简单一点的
希望各位前辈多给点意见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Cirrus Logic 低价位的32位ARM处理器

Cirrus Logic低价位的32ARM处理器EP9301
166
兆赫 ARM920T处理器

-- 16K
数据缓存和16K指令缓存
-- MMU
可支持Linux Windows CE
-- 66
兆赫系统总线
用于数字版权管理或IP系统安全设计的 MaverickKey ID
-- 32
位唯一
ID
-- 128
位随机
ID
集成外设接口

-- 12
位分辨率的 5输入端口A/D转换器
-- 1/10/100 Mbps
以太网MAC
--
双端口USB 2.0全速主机
(OHCI)
-- 2
UART16550型),包括软件Modem支持

--
慢速模式 IrDA接口
-- SPI
(串行外设接口)端口
-- AC'97
接口
-- 6
通道 I2S接口外部存储器选项
-- 16
SDRAM接口,可与2组器件相连接
-- 16/8
SRAM/FLASH/ROM 接口
--
串行 EEPROM 接口内置外设
--
带软件微调的实时时钟
-- 12
个数据传输 DMA 通道,可最优化系统性能
--
启动 ROM
--
PLL可控制所有时钟域

-- Watchdog
计时器
-- 2
个通用16位计时器
--
通用32位计时器
-- 40
位调试计时器
通用输入/输出(GPIO
-- 16
个具有中断功能的增强型通用输入/输出
--
用于连接外设的 8个额外可选通用输入/输出封装: 208引脚 LQFP; 可选择无铅装配北高智科技有限公司徐汇区凯旋路3131号明申中心大厦1701
Tel: (86) 021 5407 1243      Fax: (86) 021 5407 1702
Mobile: (86)138 17687559
E-mail: quanyuan.he@honestar.com

网友:
本人潜水学习中……

网友:
我们公司作无线通信,arm7的cpu用st公司的,还是不错的,可扩展性挺强的,主要是技术支持很好,我们的开发工具都是免费提供的

网友(2006-12-30):
为什么用arm啊,实现的功能不多.
多浪费钱啊

网友:
做广告的吧

网友:
arm7的cpu用st公司
国内那家买?

网友:
我用LPC2104入门.

比较简单。

网友:
NXP的23XX,功能很强悍。

网友:
LPC2148非常好用,试试看吧

网友(2007-03-15):
好东东  谢谢楼主啊

网友:
没钱了  下不了了

网友:
我用的周立功的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