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解压不了???

楼主(2006-11-28):
提示说要下一个分压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分压卷是指当压缩后的附件超过了论坛所允许的2M时,必须采用分压卷来上传。所以你必须下在所有的分压卷才能解压

网友:
把所有的都放到同一目录下,就能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