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ork-join!

楼主(2006-11-28):
在Verilog中,关于fork-join有如下疑问,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我们知道fork-join内语句为并行执行,那么假如在其内部首先执行的语句执行完后就将该fork-join禁能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程序已经退出这个fork-join呢?类似于C语言中的break?

网友:
如果,你是在一个支路上完成,就$finish;,那么,就会停下来。

楼主:
那么禁能可以如下使用吗?

fork : start
  a=b;
  #1 disable start;
  #2 c=d;
join

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c=d还没有执行就已经退出fork-join了呢?

网友:
不执行#2 c=d;这一步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