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hd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06-11-28):
编译是给出错误指示 size of expression does not match size of type.
请问大家估计一般是什么地方有毛病?谢谢

网友:
表达式前后变量的宽度不一致。

楼主:
谢谢指教,我再检查一下代码,其他所有的编译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一个。她报错指向的是entity ****那一句,这个就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