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CycloneII芯片实现SPI串口协议的速度上限是多少?

楼主(2006-11-28):
跪求CycloneII芯片实现SPI串口协议的速度上限是多少?

我想用CycloneII芯片EP2C20F256C8做一个SPI串口协议,我需要的串口传输速率达到15Mbits/s,不知道Cyclone II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呀?Cyclone II的芯片实现SPI串口协议的传输速率上限是多少?

   我昨晚在Altera的主页上看到用Cyclone II芯片做串口SPI协议,速度上限只有1MBits/s,而我想实现串口传输速率是48KHz*32bits*8=15Mbits/s,这是不是可能无法在CycloneII的FPGA上实现这么高速度的串口协议,Altera公司主页上写着仅仅能完成到1Mbits/s.今天上午跟艾睿北京代理打了个电话咨询了一下,他们说估计是有问题的。下午又跟骏龙北京代理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又说可以,你的速度很低啊,肯定没问题的。我现在都晕了,到底谁家说的对呀?

     那位高人用CYClone II 的芯片做过SPI串口协议,请问SPI串口的传输速率是否可以超过1Mbits/s?

下面是altera网页关于CycloneII的串口描述:
Serial Bus Interfaces
Cyclone II devices support a variety of serial bus interfaces such as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 IEEE 1394 standard, and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Serial Bus Interface Support in Cyclone II Devices
Protocol                                         SPI        I2C          IEEE 1394         USB 2.0
Maximum Bandwidth (Mbps)            1           3.4             400                  480

Note:
Maximum bandwidth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data rate.
The SPI and I2C standards can be implemented in Cyclone II devices to provide low-speed communication links between integrated circuits, processors and peripherals. The IEEE 1394 and USB standards provide connections between processors, computers, and other devices. Cyclone II devices can be used to implement the bus controllers and interface with the PHY devices. All these serial bus interfaces are typically used in price-sensitive consumer products. The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provides an ideal low-cost solu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standards and custom functions in these applications.

网友:
15M并非高频信号,如果只在板级传输,考虑一下布线,应该没有问题,
尽量近些就行了,如果要传长距离,,恐怕不行。。

网友:
路过,顺便长见识了

网友(2007-01-20):
涨见识了 我也要做这个 不过没你这么快

网友(2007-06-19):
我也要做这个,但是速度还要高,要50M,而且传输距离有10米,我找了一下差分芯片AM26LV31,AM26LV32算高了,也就32M传输速度.fpga本身是没问题的.

网友(2008-04-05):
SPI是可以超过1M/s的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