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ectreRF仿真显示Cgs为负数,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1-28):
最近用spectreRF仿一个LNA,查看MOS的dc operating point,显示mos的Cgs为负数,这是怎么回事???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还有Cgg,Cdd,Css各自的含义都是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2007-01-31):
同问。
除了Cgs之外,还有Csg,两者有微小差异。为什么呢?

网友(2007-04-03):
同问
个人猜测Cgs和Csg中,前者是栅源电容,后者是源和衬底电容

网友(2010-05-02):
我也想知道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看一下Bsim3v3的手册,在那里定义了Cgs等的计算方法

网友:
应该是不收敛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在spectre里,Cij的定义为dQi/dVj,意义是恒量j端电压的变化引起i端电荷的变化情况,例如:Cgs=dQg/dVs,即源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的变化情况,Cgg=dQg/dVg,栅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的变化。
所以Cgs会为负数,因为例如源端电压增加dVs>0,即源端有正电荷积累,那么在栅端感应出来的电荷就为负的,即dQg<0,所以Cgs=dQg/dVs<0,所以只有Cgg,Css,Cdd等为正数,其它的都为负数,于是我们只要看它们的绝对值就好了。

这同样解释为什么Cgs与Csg有轻微的不等 ,因为在源端变化电压引起栅端电荷的变化量,与在栅端变化相同电压引起源端电荷变化量是不相同的。

网友:
guan zhu yi xi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在spectre里,Cij的定义为dQi/dVj,意义是恒量j端电压的变化引起i端电荷的变化情况,例如:Cgs=dQg/dVs,即源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的变化情况,Cgg=dQg/dVg,栅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 ...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2010-07-28):
9# 说的太对了,很强大

网友:
那请问一下,如果用于计算,Cgs与Csg是什么关系? 用于分析的Cgs应该是多少?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在spectre里,Cij的定义为dQi/dVj,意义是恒量j端电压的变化引起i端电荷的变化情况,例如:Cgs=dQg/dVs,即源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的变化情况,Cgg=dQg/dVg,栅端电压的变化引起栅端电量 ...
引用 网友B:

精彩。想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说“因为在源端变化电压引起栅端电荷的变化量,与在栅端变化相同电压引起源端电荷变化量是不相同的。”

网友:
负号 表示电容极性

网友:
長見聞了。謝謝。

网友(2011-08-30):
精彩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得很清楚,谢谢

网友(2012-12-19):
非常感谢,遇到同样的疑问

网友E(2020-05-24):
引用 网友D:
精彩。想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说“因为在源端变化电压引起栅端电荷的变化量,与在栅端变化相同电压引起源端 ...

这个为什么会有轻微的不同呀?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E:
这个为什么会有轻微的不同呀?

跟两边的loading有关系

网友(2021-03-2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2-07-16):
遇到同样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skysky

是这样的,在spectre里,Cij的定义为dQi/dVj,意义是恒量j端电压的变化引起i端电荷的变化情况, ...

太感谢您了!没有很随意的回答“看手册”,太感动了。贫穷学生党用的破解版virtuoso手册都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