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AU1200 yamon

楼主(2006-11-28):
我的Au1200 串口有输出,但是DDR2 Test不过,原来参考设计DBau1200带的是4颗DDR2,现在我改成2颗了,不知道程序在修改的时候需要注意那些地方? 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自己搞定了 ,呵呵

自己搞定了 ,呵呵

网友:
幸运遇到这个贴子。楼主强人也。
偶的开发板也是,原来amd au1200的开发板是四颗三星的DDR2-400 64MB内存,共256M内存。现在为了降低成本,改为HY的DDR2二颗64M内存,共128M.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一样,DDR2 Test无法通过。目前偶屏蔽了内存测试,可也知道这不是办法。请版主指教。谢谢!

另:自己做的板子采用了DM9000的网卡芯片,

AMD AU1200开发板中YAMON的DM9000AE驱动。DM9000在我们自己的开发板上是通过内部总线直接相连接到au1200上面,通过CS3片选切换。目前正在测试CS3的寄存器设置。在arch/init/reset_db1200.S文件中:
----------------------------------------------------------------------------
/* RCE2:   CPLD, LAN91C111, IDE PIOmode4   ============>原AMD评估板的设置,原板接CS2。

Tcsoe=MAX( 0ns,      20ns,         25ns) = (1+4  clocks) AS=1
Toecs=MAX( 0ns,       5ns,         10ns) = (1+1  clocks) AH=1
  Twcs=MAX( 0ns,       5ns,         10ns) = (1+1  clocks)
  Tcsh=MAX(10ns,      20ns,         25ns) = (1+4  clocks)
Tcsoff=MAX(10ns,      20ns,         25ns) = (1+4  clocks)
   Twp=MAX(15ns,      20ns,         70ns) = (1+13 clocks)
  Tcsw=MAX(10ns,      20ns,         20ns) = (1+3  clocks)
   Tpm=MAX( 0ns,       0ns,       25/0ns) = (1+0  clocks)
    Ta=MAX( 5ns,      35ns,         95ns) = (1+18 clocks)

mem_stcfg2: 1000 0110 0010 1101 0000 0000 1100 0110 : 0x862D00C6
Tcsoe=100 (see above)
Toecs=001 (see above)
   AH=1   (hold needed)
   NW=0   (n/a)
   AS=1   (setup needed)
    S=0   (asynchronous)
   DE=1   (de-assert)
MBSa=1
  MBC=0
   TA=1   (Tcsh for reads and writes)
   BE=0   (little endian)
   TS=0   (asynchronous operation)
   EW=1   (absolutely needed)
MBSb=1
   BS=0   (n/a)
   PM=0   (disable page mode)
   RO=0   (writable)
  DTY=6   (IDE)

mem_sttime2: 0001 0100 0100 0011 0100 1100 0001 0010 : 0x14434C12
  Twcs=001
  Tcsh=0100
Tcsoff=100
   Twp=001101
  Tcsw=0011
   Tpm=0000
    Ta=010010
*/
#define MEM_STCFG2 0x862D00C6
#define MEM_STTIME2 0x14434C12
#define MEM_STADDR2 0x11803f00

----------------------------------------------------------------------------

目前关键问题是这三个寄存器的设置在片选为CS3的情况下如何修改?不知道楼主可否有好的建议。不胜感谢!

楼主:
你想问什么 ?

网友(2007-01-02):
在WINCE上怎么驱动DM9000

网友:
大侠们,小弟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怎么在LINUX上搭建yamon的编译环境?

网友(2007-12-08):
强烈关注中!

强烈关注中!

网友:
应该要修改dram的宽度

网友(2008-12-11):
我有些疑问想问楼主 可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2010-03-03):
找正找yamon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