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软件无线电系统的文章。

楼主(2006-11-29):
有关软件无线电系统的文章。哪位大虾共享以下,谢谢啦

网友: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Dream to Reality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ream to Reality

by
Rahim Bagheri, Ahmad Mirzaei, and Mohammad E. Heidar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WiLinx
Saeed Chehrazi, Minjae Lee, Mohyee Mikhemar, Wai K. Tang, and Asad A. Abid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fully integrated 90 nm
CMOS software-defined radio receiver operating
in the 800 MHz to 5 GHz band. Unlike the classical
SDR paradigm, which digitizes the whole
spectrum uniformly, this receiver acts as a signal
conditioner for th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emphasizing only the wanted channel. Thus, the
ADCs operate with modest resolution and sample
rate, consuming low power. This approach
makes portable SDR a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