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傻问题

楼主(2006-11-29):
请问,多谐振荡器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就是一个振荡器,只是他的振荡方式是本身自激产生的

网友:
与LC自振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多谐振荡器指的就是多谐波振荡器,也就是说其输出频谱是由多个谱线组成的。

简而言之,象方波或者三角波,锯齿波这种都是多谐振荡器。

正弦波发生器就不是多谐振荡器。

lc振荡器利用谐振原理,出来的一般都是正弦波。

网友:
4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