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写个最简单的LED点亮的程序!!

楼主(2006-11-29):
刚买了个开发板,想写一个把LED点亮的程序.

s3c2410的板,GPF4,GPF7接了两个LED.我现在就想把这两个LED 点亮,写不出程序来.

汇编代码和C代码请帮我都写出来.还有,我想知道ADS1.2中的RO,RW 应该按照什么来设置,还有入口点应该怎么设置.

非常感谢.新手,刚学.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都帮你写了,自己还学什么?
自己找资料,samsung的网站上就有。

网友:
找周立功的有关ARM的资料吧,很多的,基本你都不用改什么东西就能用。

楼主:
汇编代码: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ENTRY
ldr SP,=0x33FF8000     设置堆栈
IMPORT  main
BL  main
B  .
END

C 代码:
#define rGP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0) //Port F control
#define rGPF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4) //Port F data
#define rGPF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8) //Pull-up control F
main()
{
unsigned long LED;
rGPFCON = 0x5555;     端口定义为输出
rGPFDAT = 0xEF;         GPF7 输出高电平,GPF4输出为低电平
rGPFUP =0xff;
while(1)
{};
}

两个LED一端接到3.3V,一端接到IO口上,我把两个输出一个为高,一个为低,就是有个亮,有个不亮。
但是板上怎么没有反映?感觉好象axf文件好象没有加上去,没有运行。
我这程序哪里有不当么,ADS还需要怎么设置么??
我SDRAM是从 0x3000000 开始,
nandFLASH从 0x0 开始,
RO设置为0x3000000,RW 设置为0x3020000,入口点设置为0x3000000

请给我指点下,

网友:
详细说一下你的板子。
现在的flash情况怎么样的,单单这样下载是不行的,没有初始化sdram,不过你的flash如果有个boot程序,有可能会初始化sdram。
但是初始化完成之后,mmu有可能将sdram的地址映射到了其他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 芯片S3C2410,
bank6接两片SDRAM,HY57V561620BT-H<4Banks*4M*16Bits>,就是4M,32位的SDRAM
起始地址为:0x3000000
bank0接一片HY57V561620BT-H<64M*8Bits>,就是64M,8位的NANDFlash,
起始地址为:0x3000000
2410的GPF4和GPF7接了两个LED灯.我现在就想控制这两个灯.

刚买板,以前也看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发觉光看和在板上写程序有很大的区别.
做这个小程序,就是想学会用ads1.2写程序,并下到板上去调试,了解最基本的东西,为以后写程序做个基础.

还有,我想问bin和axf文件,bin是烧到nandflash里面的,然后启动以后将程序搬运到SDRAM中运行,axf 是调试文件,应该是加到板上运行,那么axf文件是在哪里个空间运行的?这个就是RO,RW的地址吧?

一般一个基本的boot应该有哪些,我看有些资料上写在调用main之前,必须要初始化堆栈.
我觉得我上面程序的boot 有问题, main函数应该没有问题,就那两句置位.
在下到板上的时候,感觉根本就没有运行我的程序,不能进入mian函数.

谢谢了yangtch,每天下班回来搞这个.谢谢.

网友B:
。。。

光是请教是不会有提高的
  还是要靠自己啊

网友(2007-03-21):
引用 网友B:
光是请教是不会有提高的
  还是要靠自己啊

没有人会无师自通啊!请教下会收获更多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