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创]请问作为工控用ARM芯片,选用哪个厂家的更合适

楼主(2006-11-30):
我现在正要做一个工控产品,要求带一个以太网口,内部有大容量的FLASH和SRAM(256K以上为好,以避免外扩),要求芯片资源丰富,便于开发,价格便宜,工业级。哪位大虾帮我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我一向觉得做工控用atmel的比较放心

楼主:
谢谢斑竹,我在选择ARM芯片时遇到了问题,以下是我的几个方案,请您帮我参谋参谋:

1  选一款常用ARM,价格便宜,内部没有多大FLASH和SRAM,完全需要外扩,以太网选用外接专用芯片RTL8019AS,但这样硬件设计较为复杂,且成本可能较高。

2 选一款内部带FLASH(容量满足要求256K)的ARM,其它外接和外扩(同1),这样对于烧写调试比较方便。

3 选一款内部带以太网的ARM,FLASH和SRAM外扩。

以上3中方案我觉得都不太理想,我希望ARM能内部带有满足要求的FLASH和SRAM,同时带一个 以太网口,这样在硬件设计和开发起来就比较简单,但我找了好多都没有找到满足要求的ARM。如果能带256K FLASH,且有一个以太网,SRAM外扩(ARM需带有EBI接口)合适,不知有没有这种ARM。斑竹推荐的ATMEL的种类中好象没有合适的,能帮忙推荐一款吗?

网友:
从你的说明中,感觉你是要做一个ARM+NET的这样的工控PCB。
一般跑NET,基本上都需要有OS支持。这样对sram容量要求比较大,一般要几十K。
估计SRAM外扩是必须的了。
而FLASH容量一般来说应当可以够用。内置的会有很多。
至于NET部分,一般ARM集成的ETHERNET CONTROLLER都只是做到MAC层,需要外扩PHY层的芯片。
如果选用专用的ETHERNET,象8019接口就是普通的SRAM/FLASH这样的接口就可以。不过价格会比PHY要贵一些。

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很久没有研究过了,还是自己找找看吧,ATMEL PHILIPS SAMSUNG(44B0 4510)

楼主:
谢谢斑竹

谢谢斑竹,我想用一个内部集成大的FLASH的ARM(便于烧写),其它均外扩,我想应该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