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p的意思!谢谢!

楼主(2006-11-30):
Switching cycles will be skipped when the
output load current drops below 3% of the maximum
designed load curr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utput
voltage
中的skipped 什么意思?
下降到3%,开关的电路就跳变?是开变为关,还是关变为开,不太明白。
请这是电源调节器的一个运行模式!
请帮助我一下
谢谢!

楼主:
是忽略的意思?是说应该开的就开,应该关的就关?

网友:
联系上下文,应该是不工作了,
。。。下降3%。。。。这是一种故障状态,此时开关电源不工作,停机保护,或者有其他故障处理模块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