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case语句

楼主(2006-11-30):
在设计中,尤其是译码器设计,会有些无关项,对于无关项如何表示?
    case(inst)
      5'b1????  :      ;
      5'b000?0  :      ;
      default     :    ;
    endcase
如果在verilog中使用?代替无关项,使用modelsim仿真时,并不会对无关项处理,如果改成casez,倒是可以,不知道对于casez语句,dc等综合工具会如何处理?
    casez(inst)
      5'b1????  :      ;
      5'b000?0  :      ;
      default     :    ;
    endcase

网友(2012-07-10):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这个要求只能用casex了。这里有个独门秘籍:按如下写法处理,则不怕casex影响不定态传播(即不对验证、综合带来压力):

case(&inst)
1'bx: output = 'bx; //X-Propagation
default: casex(inst)
  5'b1xxxx  :   output =   ;
  5'b000x0  :  output =   ;
  default     :   output =  ;
endcase
endcase

普通的case是个四态比较,里面的x就是不定态,而不是无关项(Wildcard)。

网友:
还是不太理解 ,期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