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为我指点迷津,急,在线等!!

楼主(2006-11-30):
在用maxplus ii 编译成功后分配管脚却编不过去了,老是出这个错:logic array block F requires too many[26/16]shareable expenders,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
就是你的设计需要26 block F ,而期间仅有16个,放不进去。所以要不换芯片,要不改设计

网友:
如果是选定芯片未分配管脚时编译通过,分配完管脚报错的话,改一下软件设置看看。如果不行就只能按楼上说的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