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ADS 功能及cadence spectrureRF

楼主(2006-11-30):
刚刚接触rf design,对于做射频芯片设计,ADS除了做系统仿真以外,能不能搭建电路。以及利用工艺厂给的模型仿真?工艺厂一般给ADS仿真元件库吗?
cadence spectrureRF 用作总体仿真的多不多?是不是只有06年新版的有这些功能?
文的问题弱了点,请多指教!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还请高手顶一下啊

网友:
ADS可以仿电路,也可以加工艺库进行仿真。

网友(2007-06-23):
some vendors supply the ADS models, some don't. The latest ADS(or RFDE) can use the spectre model directly.

网友(2007-08-31):
很多代工都提供适用于ADS的PDK的

很多代工都提供适用于ADS的PDK的,ADS可以用于电路仿真,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在用,但是版图功能不够强大

网友:
恳请大牛赐教

网友:
同问,好经验请分享

网友(2007-11-08):
ads基本是全能的,tsmc或umc都提供ads的模型和库。
但如果需要整个flow流畅一些(比如数模混合仿真,SDL),还是spectreRF比较好,

但spectre的缺点是rf仿真速度慢,且收敛问题更严重。

楼上的建议rfde是个spectreRF的较好替代品,缺点是系统仿真还是得回到ads。

网友:
ADS可以做电路仿真

网友:
工业界还是spectre多用些

网友:
厂商给元件库的。

网友:
ADS不仅能系统仿真,还可以做电路仿真

网友:
foundry一般都提供ADS的PDK的。仿真ADS的功能不错的,不过layout还是virtuso比较强悍的。SpectreRF是MMSIM带的simulator。比以前的功能要强很多的。RF还是推荐spectreRF

网友:
感觉cadence的一套好用,主要是和后端结合的比较紧密.

网友:
cadence是全套芯片设计工具包,特别是全定制芯片领域,比mentor和synopsys强。但是没有EM设计包,所以无法仿真transmission line, or sprial inductor etc. In the industor, designers use Sonnet or HFSS 来抽取 transmission line 的参数,然后转换成 RLGC Models for simulations in cadence. 如果工艺文件准确,HFSS+cadence的涉及流程可以很好地match measurement results.

ADS has its own EM simulator: Momentum. 但是ADS不是基于spice网表的集成环境,并且layout不方便,所以很多IC designers don't quite like it.

网友(2007-12-14):
这个版很好,我很喜欢

网友:
Cadence is good at the backend tooling supporting for IC design. If you want to ADS simulation engine with the Cadence. Maybe you can try the RFDE or Goldengate.

网友(2008-03-28):
用spectre系统仿真慢是慢了点,关键是比较正确的反映了电路性能,最好管级的哦。。
因为即使你模块电路功能很不错但是搭在一起能否很好的工作就是问题了。。

网友:
ADS应该能仿真,cadence  spectrureRF能不能仿真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ADS应该能仿真,cadence spectrureRF能不能仿真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了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长了知识啊,谢谢了

网友(2008-04-27):
xue l  hao duo dong xi

网友(2008-07-22):
可以加工艺库进行仿真

网友(2010-01-21):
说的还有写道理,cic建议两种都用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ADS不能象spectreRF那样拿到最新的更新库,很多foundry都很久不更新库勒
MMIC还是ADS

网友(2010-02-21):
不要用ADS做芯片仿真吧。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主要是一个是工艺的,一个是电路的,ADS还是做系统链路的仿真比较好,如果是芯片方面的,还是使用specteRF好,ADS的仿真算法是基于频域的仿真,而cadence的是时域仿真,当然速度很慢了,因为运算量很大。至于布板的话,ADS的电磁仿真是2.5的,当然也有了3D仿真,但使用的是MOM,如果做电磁仿真还是使用HFSS的比较好,主要是HFSS的网路划分比较好一点,采用的是四面体结构。但看IC结构中,还是使用的模型来进行近似,显然,即使采用了模型参数在ADS中进行仿真,其数据结构可能也不会和cadence中兼容,更加重要的是,其核心的运算方法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11-05):
spectre rf 是MMSIM 带的????怎样在IC5141下调用MMSIM

网友:
“ The latest ADS(or RFDE) can use the spectre model directly. ”please tell me which version of ads can do this ?

网友(2012-10-15):
再次顶一下,太感谢

网友(2013-09-13):
路过帮顶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4-03-26):
ADS基于频域,cadence时域,就不难怪觉得cadence做tuning那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