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在用ISE7.1时,出现错误?

楼主(2006-11-30):
我是第一次使用,写了一个简单的出错!!!哪位能给我一个测试的程序吗?我用的是XC9536XL!谢谢
module encode138(clk,clk1);
input  clk;
output clk1;
always
  clk = 0;
  clk1 = ~clk;
endmodule

网友:
module en_tp;
reg clk
initial clk = 0;
always  #20 clk = ~clk;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想作什么功能呢

网友:
要reg变量才能存储值,output默认为wire型

网友:
你的代码是不可综合的,不能在ise里面跑,用来仿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