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模拟电路中零点的原因和消除原理

楼主(2006-12-01):
谢谢答复,如果能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不吝提示一下

网友:
啥多沒有啊

网友:
模拟电路受外界环境影响大!

网友:
去看看模拟电子线路中差分对管部分。。
简单说,就是因为对管电路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产生零漂,消除一般用反馈实现

网友:
可以参考razavi的书

网友:
参照运放的补偿技术

网友(2008-01-17):
翻老贴赚钱

网友:
RAZAVI的书有讲

网友:
模拟电子书上不是有讲的啊?

网友:
基础规则与信号先设定好,就比较好弄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  大家顶啊

网友(2010-11-03):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往上加电容电阻之类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