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如何仿真?

楼主(2006-12-01):
请教问题,DAC该怎么仿真,应该不是用手工方法改变输入数字位为1、0,然后看输出吧?当然还有INL、DNL的仿真。

不知道有什么文章可以推荐下关于DAC的仿真没?

多谢!

网友A:

用HSPICE,寫pattern code然後取FFT看SNFDR

网友:
先用RAMP波,仿真,测试INL ,DNL
然后用SIN波仿真,用MATLAB测试SFDR

网友(2007-08-29):
引用 网友A:
用HSPICE,寫pattern code然後取FFT看SNFDR

请问如何用Hspice仿真FFT?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呢!
正在做dac,不知道怎么仿真sfdr呢
还有就是输入的数字,仿真fft,不是最好正弦波吗?要如何产生呢?

网友:
can give some examples to show inl&dnl test

网友:
可是sfdr的测试呢?
输入的正弦数字信号怎么产生呢?

网友:
there are adc/dac behavior model in matlab's simulink
you can down load the AMS toolbox in the matlab homepage
use simulink, you can easily got the bitstream for DAC input

网友:
用spectre仿真的话,正弦数字信号可用正弦波接一个理想adc(ahdllib)来产生。

网友:
AMS toolbox 下载了不知道该怎么用,又怎么把输出的数字信号放在我的hspice中作为dac的输入信号呢?

网友(2008-04-26):
怎么没人给个例子呢

网友(2009-02-28):
同楼上上
怎么输入一个正弦信号到Hspice呢
是不是要用到veriloga呀

网友(2015-03-03):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希望各位前輩能教導小弟

网友:
DAC input code  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