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bCr, YUV, YIQ有什么分别?

楼主(2006-12-01):
具体的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find this book  Video Demystified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2007-03-01):
不用高手吧,到处都有

网友:
YCbCr是数字信号
YUV有时候泛指颜色空间不过在和YCbCr相对应的时候常指模拟信号
YIQ是NTSC的模拟信号

网友:
斑竹解释太简单了,我来
YPbPrYcbcr是色差端口,前者表示逐行扫描色差输出,后者表示隔行扫描色差输出。
YUV和Ycbc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前面的系数不一样而已,YUV是被欧洲电视系统所采用的一种颜色编码方法(属于PAL制),YIQ是用于NTSC电视系统之标准。I表示In-phase,Q表示Quadrature-phase,Y当然是亮度了

网友:
斑竹可以下课了,aqcsj 的字很大啊,呵呵

网友(2009-03-04):
YCbCr是色差的数字信号,对应于ITU601和656
YPbPr是色差的模拟信号,对应于EIA770
YUV一般是指经过适当缩放,用于调制到复合输出(CVBS)的色差信号
YIQ是NTSC的模拟信号

网友(2009-12-27):
斑竹解释太简单了,我来
YPbPr和Ycbcr是色差端口,前者表示逐行扫描色差输出,后者表示隔行扫描色差输出。
YUV和Ycbc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前面的系数不一样而已,YUV是被欧洲电视系统所采用的一种颜色编码方法(属于 ...
引用 网友A:

解释有误。。。
YUV是三大复合颜色视频标准所采用的颜色空间
YIQ是由YUV空间推导而来,I和Q是通过将U和V轴旋转33度来获得的,主要有NTSC在使用这个颜色空间
YCBCR主要是作为BT.601标准的一部分,是YUV空间的缩放和偏移版本
具体转换公式可以在VIDEO DEMYSTIFIED中找到
至于ypbpr,请见下面两个对比
YPbPr = analog component interface color space, (EIA-770.2-a SMPTE-240M and others)
YCbCr = digital component interface, (ITU-601, ITU-656, (formerly CCIR-601, CCIR-656))

网友:
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0-03-06):
原來這多麼多人會,感謝樓主.我正在努力K書中...

网友:
太好了頂一下

网友:
较真一点地话,其实YUV并不是一个色彩空间,它只是一种传输格式,它所能表示的色彩应该是sRGB色彩空间所包含的

网友(2012-04-11):
回复 网友B:

    详细的解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