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NA线性的优化

楼主(2006-12-02):
刚学RFIC不久
不懂的东西还很多
现在在做一个差分的LNA
经典的cascode结构
输出经过一个源随反馈到输入端
请问大牛
这种结构的线性怎么提高  我只能做到-20dbm左右
感谢

楼主:
忘了说了
线性是IIP3测的

网友:
增大一下mos的过驱动电压,据说可以增大lna的线性度

楼主:
增大过驱动电压确实可以缓解一些
可是受功耗的限制
也没法提高太多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呢

网友:
呵呵,其他我也不知道了。。
有空发到水木看看吧,感觉那边回帖比较快
或者发到国外的论坛上去,那边更快。。。

网友:
光是提高iip3的话,可以用带外滤波的方法,不过因为用到电感,会占用较大的面积,建议先对vgs扫描,好像是存在一个线性度最优的偏置点。

LNA design.pdf

楼主:
带外滤波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方法可以提高线性度吗?
扫vgs是不是也是找最优的过驱动电压点啊

网友:
发到国外的论坛上去

网友(2007-01-21):
如果你要取得 IIP3>-5dBm 的性能,一般都需要degen 电感.还有一些非线性相消的方法可以取得IIP3>+5dBm.

网友(2008-06-10):
make sure your DC operation point is reasonable (both Vgs and Vds have some margin for the input device working safely in saturation region). -20 dBm is too low, so there may be some fundamental aspects in your circuit being overlooked.

网友(2010-11-22):
直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