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pice仿真的问题,十分感激!!

楼主(2006-12-02):
我在对op 进行大信号访真的时候,,想看输出电压——差模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横坐标变为差模输入电压,,请教高手详细指点在仿真时怎么弄?

  我的输入是,,两端输入信号,,,vin1,vin0
   我想得到仿真波形中横坐标为vin1-vino

网友:
在输入文件中定义一个参数,用.param语句可以实现,具体可以参照HSPICE手册。

网友:
你也可以定义一边的差分变化为0,只给一个直流偏置量,sweep另外一端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好问题
好答案

网友:
用avanwaves中的expression builder很容易实现的
把你的差模电压相减并设置成一个新的电压量,直接作为横坐标就行了啊

网友:
lingzhi
金领一族的答案最简单。

网友(2010-05-15):
用avanwaves中的expression builder很容易实现的
把你的差模电压相减并设置成一个新的电压量,直接作为横坐标就行了啊……

我怎么操作不成啊??????、、希望截个图?多谢!

网友(2011-03-08):
我####,我弄不出来,今天做作业火死了,expression builder的确生成了新的变量,可是怎么把他作为横轴啊,用cscope行不行啊。。。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