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a问题

楼主(2006-12-02):
用primetime做sta,如何处理时钟问题。
比如说系统输入时钟sysclk,在digital内部经过一个clk_generator模块,产生若干时钟clk1,clk2,...,提供给digital的其他部分使用.插clk tree时,是从clk1,clk2开始插的.clk1,clk2同源,由于设计以及delay,可能在频率和相位上有差别,做pt时该如何create_clock呢
若在clk1,clk2进行create_clock,clk tree后面的delay可以由pt计算,那么在clk_generator中的timing呢

网友:
好久不做了,我不太清楚了,有谁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
(路过看一眼)

在sysclk上create_clock
在clk1,clk2,...上create_generate_clock
这样所有的时钟都从sysclk开始算timing了

网友:
期望有好的答复,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8-03-31):
create_generate_clock

create_generate_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