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各位大侠帮忙啊!

楼主(2006-12-02):
谁用过220V转5V的AC/DC啊?要求电流大于100mA,或者电源模块也行,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2007-02-12):
回复 网友A:

hao a  ding  o  wo  xihun

网友(2007-04-14):
先用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变到9V交流电,再经过桥式整流,电解电容滤波,7805稳压就行了呀,成本也就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