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layout +sdf_annotate

楼主(2006-12-02):
本人用astro 做的layout, 输出的.v文件和.sdf文件。
用ncverilog做后方针,但是加入sdf文件和没加一样结果,为什么?
并且,astro timing report中没有violated 的路径。
为什么呢?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2007-01-15):
你看sdf标上了没有?注意一下nc的的选项和仿真log文件

网友:
学习一下,听听高人讲解

网友(2007-04-02):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建议你把$sdf_annotate的说明详细的看一下,尤其是要注意sdf的type

网友(2011-12-31):
read specification about IEEE verilog

网友:
sdf_annotate里面的顶层路径有没有给对..
一般sdf文件的top是你的design,而后仿的时候一般都要从test bench开始.
另外,查你的ncverilog 的log文件,看看warning,和 error都是些啥.

网友(2016-11-14):
注意看warning,他会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