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erilog的编译出错

楼主(2006-12-02):
我复制了一段程序到quartus里去,然后编译了一下,出错了,错误是: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demo1.v(1): module "adder4" cannot have duplicate definition。请问这个市什么意思
程序段是:
module  adder4(cout,sum,ina,inb,cin);
output[3:0] sum;
output cout;
input[3:0] ina,inb;
input cin;
assign {cout,sum}=ina+inb+cin;
endmodule
小弟才开始学习,请各位大大来帮我下,谢谢

网友:
看一下你的工程及包含的文件对不对

楼主:
文件应该不会错把,不过我的把测试文件放在同一个工程里面,测试文件里面也有`include "demo1.v",调用过demo1的,这有没有关系?

楼主:
对了,下面还有句错误信息:Error: Entity "adder4" in file ../scr/demo.v already exists in file ../scr/demo1.v

楼主:
还有当我删掉测试文档里的`include "demo1.v“的后,然后编译后出现的错误是:Error: Top-level design entity "demo" is undefined
这个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来帮偶解答一下吧,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

网友:
提示上说的很明白了,你是模块的在同一级上重复定义了.
你查看一下,你所编译的文件中包含了同名的模块的定义?

楼主:
我现在修改过了,删了`include “demo1.v”了,但是无论怎么编译都回显示Error: Top-level design entity "demo" is undefined的错误,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阿,5555

网友:
自己范的错误

删掉测试文档里的`include "demo1.v“的后,然后编译后出现的错误是:Error: Top-level design entity "demo" is undefined

楼主: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挺容易解决的问题,编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