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门电路

楼主(2006-12-03):
     现在在学习ecl门电路,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优点:由于TTL门中BJT工作在饱和状态,开关速度受到了限制。只有改变电路的工作方式,从饱和型变为非饱和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速度。ECL门就是一种非饱和型高速数字集成电路,它的平均传输延迟时间可在2ns以下,是目前双极型电路中速度最快的。
    缺点:ECL门的速度快,常用于高速系统中。它的主要缺点是制造工艺要求高,功耗大,抗干扰能力弱。而且由于输出电压为负值,若与其他门电路接口,需用专门的电平位移电路。
    本人潜水学习中。。。   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补充

双极型逻辑门电路除了TTL和ECL之外,尚有集成注入逻辑门电路(IIL或I2L)和高阀值逻辑门电路(HTL)。IIL电路由于它的电路简单,易于在硅片上实现高集成度的器件,因而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应用。由于它的高、低电平电压差值很小,抗干扰能力较差,因而这种门电路的推广受到限制。至于HTL电路,虽然它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但它的功耗大,开关速度也不高,已不生产,为CMOS电路所取代。
  所以大家应该好好学习下CMOS!

网友:
ECL

似乎用的很少,也生产的很少了. 绝大部分都可以用CMOS代, 还有PECL用正电平,似乎接口容易些.
差分比ECL速度还好.

楼主:
谢谢  回答
  我也得思考下自己以后该学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