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在start kernel...后就死机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6-12-03):
我使用的是U-Boot,Kernel是uClinux-dist(linux2.6.14),在编译结束后在uClinux-dist的/image目
录下生成了一个image.bin的文件,我知道那就是内核编译文件,然后再将其下载到Board(S3C44B0)上,
运行后出现如下现象:

1.在SDRAM中通过bootm命令和在flash中运行结果都如下:
===========================================================================================
hfrks3c44b0=>bootm 0x0c008000
## Booting image at 0c008000 ...
   Image Name:
   Created:      2006-11-18  14:15:2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494456 Bytes =  1.4 MB
   Load Address: 0c008000
   Entry Point:  0c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

2.将其"CP.B 0X0C008000 0X50000 5B380"命令将内核考至flash中后,重启后的运行结果如下:
===========================================================================================
## Booting image at 00050000 ...
   Image Name:   linux_uncompressed_kernel
   Created:      2006-11-19   6:33:31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494456 Bytes =  1.4 MB
   Load Address: 0c008000
   Entry Point:  0c008040
   Verifying Checksum ... Bad CRC32 Checksum

===========================================================================================

请问,哪位朋友可以帮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谢谢了!

网友:
我没做过,但我觉得是不是不能直接拷贝?是不是要通过一个工具生成一个FLASH的下载文件(做CRC32 Checksum)然后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