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求助啊~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06-12-04):
我是新手

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操作系统学起

是ucos,还是linux还是wince呢?

还有如果学了linux,是不是uclinux也就会了?

还有就是,哪个操作系统现在用得多

网友:
找一个嵌入式的书看看,一般上面对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有介绍,完后在决定

网友:
UC/OS吧,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