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的三相插头中只接了火线和零线!

楼主(2006-12-06):
我在设计中用到AC-DC模块,用到了220V交流,但是我只接了220V的火线和零线,没有接地线,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产生静电烧毁器件,请大家给予明示,我很着急知道这个事情.!

网友:
没有问题的

三插头插座,国家规定,面对插座,中间上面的孔为地线,这个一点也不能错,左面的是零线,右面的是火线,这两根线互换了,不会有大的影响,可正常使用。

一般我们用的两脚插座就是接火线和零线啊

网友:
最好接上地线

特别是开关电源,初次极之间串信号比较利害,还是接个地好一些。

网友(2007-01-15):
高电压的,大功率的一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