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常用的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

楼主(2006-12-06):
日常电器中的整流及滤波采用哪种电路???
麻烦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全波整流的和半波整流。

楼主:
有电路图
麻烦发一下。。。
这方面我是小菜

网友:
通常使用开关二极管整流,这方面资料应该很多的

通常使用开关二极管整流,这方面资料应该很多的

楼主:
多谢
滤波器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