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数据信号现场采集后的保存

楼主(2006-12-06):
就是用AD采集数据后利用FPGA来保存这些海量的数据信息,但是现场不利用PC,现场只负责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外部存储部分要求超过1G,我应该用什么存储器?利用FPGA实现嵌入式的东西控制usb进行数据存储,大家说还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谁有JPEG2000 FPGA实现的VerilogHDL代码?

谁有JPEG2000 FPGA实现的VerilogHDL代码?

网友(2007-02-16):
回复楼主,
看你的采样速率有多大。
1G的总容量,如果速率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看直接连CF卡或是mini sd卡,
应该找得到这类存储器的控制电路的。

楼主(2007-03-21):
现在限制必须使用FPGA,楼上建议的CF卡要用到工控机之类的吧,其实我做的只是个研究,不一定非要做出实际产品来